楼主(2016-04-19):
现场有13台电磁流量计,带MODBUS通讯协议,通过RS485上传数据到200PLC,请问我的瞬时流量是4-20ma输出,累积流量是RS485读取。那么PLC读取上来的累积值怎么知道这个数据对应的是哪台流量计呢?还是RS485的物理接线是每台流量计并联然后接到PLC的485自由口上吗?真心求详细解释。

网友A:
大体上是这样,每个设置一个站号,看说明书找到寄存器,读其模拟量。

网友B:
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设备编号的。

网友C:
用modbus通讯:即13台电磁流量计就有13个地址,根据地址可以找到相应的电磁流量计的流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modbus rtu,40001之类的地址
看说明书。编程调试。

网友E:
电磁流量计返回来的信息都带有站号信息,看站号信息就知道是那个电磁流量计的数值了

网友F:
是否把触摸屏当做子站,把返回的4000X,plc写到触摸屏中。

网友G:
触摸屏正常都是做主站的

网友H:
这个通讯同一时刻只读一个站点  不同站点指定不同地址就行了  建议你先去看200的modbus轮询程序

网友C:
每台流量计都有自己的站地址,对应的站号就是该台流量计的累计流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体上是这样,每个设置一个站号,看说明书找到寄存器,读其模拟量。
接线的话就按照这师傅给的图,最后一台建议加上终端电阻

网友F:
plc做主站才能轮询读子站仪表,把触摸屏当成一个子站,把plc读的仪表再写给触摸屏显示。触摸屏用做子站走莫迪康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