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我又把私服控制器拆了(20160420)

楼主(2016-04-19):
前几天把坏掉的私服电机拆开了,昨天私服控制器坏了,也被拆开了,给大家看看
控制器的制动电阻烧坏了,两个散热风扇也坏了。故障现象是一上电就跳闸,电路板没有看到有坏的元器件,也没有其他的异常痕迹。准备采购制动电阻和风扇后再试机

网友A:
电阻烧成这样

网友B:
楼主多大的驱动器电组个不小

网友C:
烧这么严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2KW的控制器,150W,30欧的电阻

网友D:
先处理明显有问题的元件,等待试机结果。

网友E:
什么品牌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埃斯顿PRONET-E-20A

网友F:
至少刹车电阻就是不行了哇

网友G:
这个制动电阻好惨 感觉要是上面要是有块牛排一定烤焦了

网友H:
电阻怎么烧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I:
还有其他原因的吧,应该是控制板也有点问题吧,一步步来楼主。如果装上去,开电源,制动电阻发热那就马上关了。

网友J:
烧的挺厉害的

网友K:
还是先查查整流和模块是否完好。

网友L:
上电就跳   问题不在这边吧

网友M:
应该还有其他问题,有可能是制动电阻坏的时候引起的。

网友N:
估计模块也坏了吧,要不不会一上电就调闸的。

楼主:
伺服控制器参数Pn000的值是0110,是什么意思?同时禁止“正转输入信号”和“反转输入信号”?这样电机还能转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伺服控制器参数Pn000的值是0110,是什么意思?同时禁止“正转输入信号”和“反转输入信号”?这样电机还能转吗?
Pn000参数,说明书后面应该有具体的详细说明,楼主继续看说明书一下。

网友P:
铝壳电阻

网友Q(2017-05-13):
看来错别字的合法化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