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压机

楼主(2016-04-19):
有73台阀门,其中调节阀11台,开关阀62台,需要多大的空压机。

网友A:
阀门的气动的?有标耗气量吗?动作频繁吗?单这几个用气空压机10HP就够了吧

网友B:
关键是这些阀门控制什么动作是否平凡,单位时间耗气量是多少,才能确定需要多大的空压机。

网友C:
没有耗气量没法计算,就连口径都么有

网友D:
气阀的耗气量多少?
常规的5-10KW就够了

网友E:
15个千瓦估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在矿山选矿厂用的,正常开车动作频率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单位时间的耗气量,正常开车动作不频繁。

网友C:
是普通气缸还是有气动工具,例如气镐的话一台就需要15KW压缩机

网友F:
没有用气量,很难准确估计用多大的空压机。

网友G:
根据相关设备的用风量、设备分布情选择空压机。

网友H:
空压机的选配要依据单位时间的用气量[立方],和空压机单位时间的产气量[立方]来确定空压机的大小,是用螺杆式的还是普通的活塞式的,螺杆式空压机有变频驱动的,有永磁电机变频式配触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