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接近开关接线

楼主(2016-04-19):
下图中接近开关是PNP输出 然后串联连接 输出至继电器
这样接线可以串联多少个接近开关

网友A:
每个输出压降1.5V左右,自己计算

网友B:
开关电源搞一个24V 8A的。

网友C:
用24V继电器串3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两只接近开关是同时作用吗?

网友E:
这么做,也太省了吧?可靠吗?这么接法,相当于电源串了n个开关管。如果是PNP型的接近开关,倒是合理的开关状态。

网友F:
我串联过两个,多的没试过,一般公司也不允许这样做

网友G:
最多试过串接三个的,带24V的继电器,大部分都能正常使用,四个及以上的没试过。但也遇到过串接两个后电压被拉得很低,低于16V,带继电器都不稳定。可能就是凡事总有例外吧。

网友H:
这种接法还是头一次见到!不知道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接近开关工作电压是10到30V 那是不是(24-10)/1.6=8.75 取整 8个
因为是模具上的检测到位信号 串行链接 这样插头三根线与系统连接 感觉会可靠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