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9):
维纶的屏在实现MODBUS中可能有一个小的BUG
在读取开关量(输入输出)时,对相应报文有严格的要求
如果无关的位不是0,可能会出现错误

网友A(2016-07-14):
引用 楼主:

维纶的屏在实现MODBUS中可能有一个小的BUG
在读取开关量(输入输出)时,对相应报文有严格的要求
如果无关的位不是0,可能会出现错误
你说错了,维纶屏MODBUS RTU协议中处理开关量输入、开关量出读操作的时候是按照最低16个bit来处理的

楼主:
可以按照位来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按照位来操作的
你把威纶发出的报文贴出来!

楼主:
这么久了,谁能记得住啊

楼主:
在读取单个开关量的时候,按照标准,维纶的屏应该处理相关的位(只提取相关的位信息),维纶的屏把整个字节给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读取单个开关量的时候,按照标准,维纶的屏应该处理相关的位(只提取相关的位信息),维纶的屏把整个字节给处理了。
我记得是按字处理的,也就是说当屏读取下位机开关量个数小于16个的时候,都是按照16来处理的!
比如 01 01 00 00 00 10 CRC低8位 CRC高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