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6-04-19):
这是我写的一个程序,要求是制作一个闹钟,其中用到了传送指令和时间比较指令,用设定时间与系统时间进行比较输出,但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赐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写的一个程序,要求是制作一个闹钟,其中用到了传送指令和时间比较指令,用设定时间与系统时间进行比较输出,但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赐教
这是我写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写的一个程序,要求是制作一个闹钟,其中用到了传送指令和时间比较指令,用设定时间与系统时间进行比较输出,但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赐教
这是我写的程序

发好贴能不能回来看看呢?这样节约自己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写的一个程序,要求是制作一个闹钟,其中用到了传送指令和时间比较指令,用设定时间与系统时间进行比较输出,但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赐教
这是我写的程序

发好贴能不能回来看看呢?这样节约自己的时间。

网友C:
忘记传附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