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记

楼主(2016-04-19):
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问我欧陆EV500变频器技术问题,事情是这样的,要求变频器100HZ运行并且可调,参数设置如下:P0.01【2】V1外接电位器电压输入。P0.02【1】外部端子。P0.09【100】基频。P0.11【100】最高频率。电位器接线:电源端接+10V,中心抽头接V1,地接GND。故障现象:外接电位器最高只能调到50HZ。怀疑电位器有问题,但把此电位器接到其他品牌变频器上正常,又把电位器接回欧陆变频器,测量V1输入电压正常【调整电位器】,我在公司找来一台同型号变频器,做了一个实验,也是如此,面板电位器和上升键与下降键均能调到100HZ。就是外接电位器只能调到50HZ。我怀疑外接电位器模拟电路把0-10V的电压信号以分压为0-5V的电压信号,CPU收到的是0-5V的电压信号,所以调不到100HZ,而最大只能调到50HZ。建议修改P3.11为【2】即%200原来是【1】V1输入调整系数。成功

网友A:
厂里六个电工,为基频烧过无数个电机

网友B:
参数就是需要仔细看,尤其是欧洲人脑袋与亚洲人完全不一致

楼主:
正确调整基频,是不会烧电机的,主要是看是是什么电机,只要与电动机的机械特性相符就不会烧电机。有的变频器最高频率能调到400HZ,比如纺织行业,有的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输入电压不一定是380V,一般比此电压低,而调速范围有很宽,比如30-132HZ,又比如工业洗衣机的最高甩干频率高达120HZ,这时必须根据电机铭牌来正确设定基频与最高频率或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