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模拟量求助

楼主(2016-04-19):
请教各位坛友一个模拟量处理的问题。
假如模拟量处理单元的分辨率是1/1024,即满量程是1024;热电偶的检测范围是0--400度C,而现在需要检测的温度范围是
0--200度C,那么在温度为200度C的时候转换值是1024还是512?

网友A:
模拟量转换是线性的关系,按比例的,你的温度检测模块量程是0到400度,对应输出的模拟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B:
200度时512

网友C:
200℃时数字量就是512

网友D:
既然0-400对应是0-1024,那么200当然是512了

网友E: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F:
应该是512

网友G:
分辨率是1/1024的模块,一般是取整1000的,你模块型号直接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现在只是想确认一下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