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

楼主(2016-04-19):
PLC上的两个通信口,在编程时是否可以指定哪个通信口去发送和接收数据。换句话说就是程序可以关闭和开通通信口。目前我的理解是通过通信格式来确定那个通信口去工作,但是若要两个通信口同时驱动两个设备,是否可以建立连接。

网友A:
这问题PLC具体型号说下更好。

网友B:
不知道你plc什么型号

网友C:
应该可以独立的吧  不然两个口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D:
看型号而定

网友E:
三菱Q00**、西门子200系列的编程口可以编程也可以做串口通讯,

网友F:
可以的,西门子200的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