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修改不了

楼主(2016-04-19):
艾默生e v1000变频器想设置运行频率100hz,最高上下限都设置了,就是变不了最高输出50hz,怎样设置?

网友A:
F0.05 最大频率, F0.12上限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F0.05----100
F0.12----100
最大输出仍然是50hz
头大了,第一次遇到这样问题。有用过的帮帮忙

网友A:
恢复出厂值试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恢复过了。

网友B:
频率给定是啥?模拟量的话是有对应关系的。比如说10V对应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