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工控板烧毁?

楼主(2016-04-19):
今天生产线上,一块FX板子烧坏,专业师傅说原因是由于主线路零线烧断,火线直通板子,烧坏掉CPU,也不知道师傅说的对吗?(零线确实断过)

网友A:
烧电源板吧。

网友B:
如果是三相四线的电路,在零线断时会造成单相电电压升高为380v烧毁电源板很正常的

网友C:
如果有很明显的烧毁痕迹,那这样肯定不能保修了,可以自已打开盖子看下。

网友D:
确实会  烧坏的原因是

不同的单相设备采用不用相的火线

零线断掉后  单相设备之间不同相位的火线还继续有电

造成380v串联在单相设备之间 电阻大的设备 电压就高

就被击穿   有点像两个灯泡串联起来 在两头接不同相线

在灯泡中间接零线,供电的零线断掉的话,灯泡就串联在380v上面,把其中一个灯泡换成plc,因为灯泡电阻小,分压就小,plc电源内阻大,电压就高,就会击穿板子。

说的有点啰嗦

网友E:
换新的,旧的自己慢慢玩。

网友F:
直接报废,这没啥说的,也没啥研究的价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生产线上,一块FX板子烧坏,专业师傅说原因是由于主线路零线烧断,火线直通板子,烧坏掉CPU,也不知道师傅说的对吗?(零线确实断过)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H:
我还见过由于零线断路烧了8台兰晶变频器的

网友I:
终于知道为啥plc供电要加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J:
直接换新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D:
应该还有其他东西烧了吧,不会只是PLC

网友L:
慢慢分析

网友M:
如果有380的电一起在使用  就会烧  如果单220就很难说了

网友M:
如果有380的电在一起使用就会烧   单220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