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9):
最近看一个300的程序,其中使用了一些M点的触点,但交叉参考中找不到M点的线圈。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困惑

网友A:
请不要使用过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所示M61.5只找到"R"的地方,找不到W的地方,并没有开过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M61.5只找到R的地方,找不到W的地方,并没有开过滤!

网友B:
是不是上位机的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位机变量表里面找不到这个点!~

网友C:
这种情况只能看程序了,可能是对MB61,或者MW60写的数呢

网友A:
你打开M61.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