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9):
有没有一款步进电机控制器,可以点动,联动,控制步进电机带动一圆盘。具体要求是:可以控制正反转,按下,电机转动一定角度,联动是,转动一定角度a,一段时间后t,再转动一定角度a,t时间后再转动一定角度a

网友A:
有的 怎么控制的都可以

网友B:
有的,完全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种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步进电机有很多种,你可以买一个PLC,三菱FX3U,S7-200都可以,PLC需要晶体管输出的,用脉冲线连接上步进控制器,在PLC里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现在想用集PLC和触摸屏于一身的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现在想用集PLC和触摸屏于一身的模块。
那就直接买信捷一体机得了

网友D:
楼主如果还没有买到,请联系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