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9):
整流后没滤波之前的脉动直流电的实际波形是不是跟书上那样只是把交流电负半周的波形翻上去?

网友A:
示波器没用过,应该是吧

网友B:
不知“通过”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形成电流,则形成回路后有电流;如果是指变压器次级有不有电压,则未做过这方面试验。
但变压器初级对于脉动直流电,应当基本只有电阻作用。
全波整流后的波形,想来应当如书上所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指次级线圈有没电压

网友C:
半波我觉得可以的吧,桥式整流的话,频率变成100Hz,工频变压器估计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吧。

网友D:
肯定是不可以的了,整流后的是直流电。

网友E:
脉动直流电等于正弦波基波、高次谐波、直流分量的混合物,而直流分量就是烧你变压器的最大功臣呢

网友F:
线圈对直流电是没有阻抗的就等于短路了。

网友G:
同意6楼,高次的过不去,低次的过去了,直流的留在初次线圈上发热.示意,没考虑相位,多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