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三菱fx和q系列plc读取总是loadlang resource error,求解,是加密了吗?

网友A:
这不是加密,如果加密会提示输入密码的。

网友B:
通讯好吗?

网友C:
感觉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
通讯测试显示已经与plc取得连接,,软件是从官网下的,安装时的一段数字是从网上找到的,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可能~

网友C:
能安装上了就没有别的了
不要选监控模式就行了。

网友A:
换个电脑安装软件试下,看是不是这个电脑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D:
重装下软件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是我的电脑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