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我解决一下下面四张图中欧姆龙系列4AD模块设计与4AD模块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6-04-20):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的AD?
像是CP1W的,不能用on,使用沿触发
CJ-在设置里设置一下
具体看看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欧姆龙一个条栏中只能有一个回路,你都写在一起怎么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他主要问AD初始化问题

网友C:
写个控制字就可以了,模块手册都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