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普通的变频器来驱动这个主轴电机?

楼主(2016-04-20):
有一力士乐的主轴电机,型号为2AD132C-B35OA3-BS03-A2N3,额定数据为:额定功率15KW,额定转速1500RPM,额定电流65A,额定电压167V.原来驱动它的模块型号是KDA3.2-150-3-A00-W1,功能相当于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它的输入电压是DC300V。现在这个模块有问题,能不能用我们常用的普通变频器来驱动呢?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有编码器的啊,是伺服吧
变频器可能不行

网友B:
看看电机是几根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是伺服主轴吧。不要编码器行不行?就是我只用变频器去驱动它,就像是去驱动异步电动机一样。

网友C:
没有编码器的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

网友D:
关键要看一下,这电机尾部有没有编码器!有的话,普通变频器驱动肯定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编码器,不用行不行呢?

网友E:
有编码器不用不行

楼主:
有编码器不用不行?怎么可能?

楼主:
你们都没试过吧?就一句,不用不行,呵呵。为什么不行,能不能讲出原因呢

网友F:
可以给变频器加一张PG卡试一下,可问题是你的电机的额定电压是167V,你去哪找这种变频器呢?

网友G:
伺服电机等效于同步电机,根据变频器驱动同步电机操作

网友H:
如果用变频器试试电机还行,不能长时间运转。跟有无编码器没关系,编码器是速度反馈的传感器,跟驱动器构成闭环控制,使用驱动器时,没有编码器不行,上电就报警。
用变频器驱动这个主轴电机,差的是额定频率不同,变频器是按驱动50Hz电机设计的,伺服主轴的额定频率高,用变频器驱动,电流很大,马上升温。

网友I:
额定转速:1500rpm。所以说,如果想用普通变频器驱动。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同步电机,必须用可以驱动同步电机的变频器。而且传动应用(不是伺服应用),只能是V/F控制。如果需要转矩控制就得用伺服控制器;

第二,解决167V额定电压问题。一般的变频器三相220V输出的,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吧?如果有,就用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当逆变器用。如果是三相380V的变频器,原来的直流母线不能用,需要用380V电网供电。而且输出需要正弦波滤波器把输出电压波形整成167V的正弦波。估计成本也不低呀。

综上,两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用普通变频器带这个电主轴了。

网友J:
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
这是电机的技术参数。
谢谢大家的发言。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在就是想用三相380V的变频器,原来的直流母线不用了,用380V电网直接给变频器供电。刚查了力士乐FE变频器的说明书,400V级机型的变频器,基底电压参数(负载电机的额定工作电压,根据电机铭牌内容设定)的设定范围是240-480V。那么我应该是可以选200V级机型的变频器,变频器上方通过380V/200V的变压器进行供电,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第一点我个人是赞同的,如果用伺服主轴的驱动器,不连接编码器,会报警。要是用普通的变频器去驱动,应该是可以驱动基频不只是50HZ的电机,基频是66.7Hz和200Hz的常用电机都可以。编码器只是反馈,构成闭环系统。不用编码器,开环控制,也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对转速没有很严格的要求呀。

网友K:
回复 楼主:
调低基底电压后,如果输出电压还明显偏高,此时电机可能会超过额定工作电流。可将“基底频率”适当调高(高于电机的额定频率),再次降低电机额定频率运行时及额定频率以下运行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