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延时定时器怎么不动作呵!

楼主(2016-04-20):
各位师傅,我在用西门子-200练习星角起动的编程,QO.O,QO.1都动作了啊!可是QO.2始终不动作啊!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因为你在程序中使用了T37本身的触点复位定时器,所以下面通不了了呀。

网友B:
因为你使用了T37本身的触点复位定时器,你可以将T37这个点改为Q0.2,这样就能保证Q0.2接通了

网友B:
因为你使用了T37本身的触点复位定时器,你可以将第二程序段中T37这个点改为Q0.2,这样就能保证Q0.2接通了

网友C:
兄弟没有用过截图工具吗?
使用了T37本身的触点复位定时器,所以下面就不动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样分析的,T37 得电,T37的常闭点延时断开,Q0.01失电,T37的开点接通,Q0.02自锁,Q0.02 得电。

网友D:
加个中间变量转接一下试试,如M0.0

网友E:
T37自复位,Q0.1和T37矛盾.
试着用扫描的思路考虑.
网2,当n扫描周期,T37没电,常闭接通,Q0.1得电,T37计时到,置位
网3,T37闭合,Q0.1=1,常闭断开,Q0.2没法通.

网友F:
看来楼主对于PLC的逻辑处理还是不熟悉,加油学习

网友G:
10ms定时器在程序执行前刷新一次。在到达一秒时的程序执行前将T37的位置一,然后开始执行程序,当执行到网络二中T37常闭指令时因为T37的位已经置一,所此时,Q0.1置0,T37计数器复位。在进行网络三时因为网络二已经复位了 T37,此时T37的常开点是无法接通的,导致Q0.2无法接通。你这个程序其实Q0.1是每隔一秒会停止一次,一次为一个周期的时间。

网友H:
加中间变量最可靠

网友I:
加一个存储器位如M0.1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