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我有台RYC102C3-VVT2的富士伺服驱动器,想手动运转一下,但在选到“Fn01”按ENT进入“JOG”时,确显示“NG”,伺服电机不能手动运转也不报警,CN1拔掉什么都不接也不行,另外一个同样的驱动器就可以且参数都是一样的,是功能模块坏了还是参数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A:
你有没有进行参数初始化后然后再度尝试手动运转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伺服放大器正面面板上的充电灯是否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已经初始化了,还是不行。L1L2L3旁边那个灯是亮的!

网友B:
富士伺服电机质量还算不错的,你可以打售后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