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各位大师,我想做一个测试这种驱动器的装置,但是老和电脑连接不上,问三菱公司,他们说这种特殊驱动器是定制的,是受总线控制的,怎么样用PLC来控制驱动器测试呢?怎么和电脑通讯呢?

网友A:
电脑通讯用CN3就可以了

网友B:
MR-J2S-B型是总线型的,要三菱专用的PLC或是模块才能控制,如QD75M模块等
后面带有后缀的通常是定制型号。
J2S的伺服有调试软件和专用的调试电缆。

楼主:
这个不行,电脑连接不上,我问过三菱的,他们回复说是专门的软件,不是网上这种软件

楼主:
这个不行,电脑连接不上,我问过三菱的,他们回复说是专门的软件,不是网上这种软件,setup151不行。164也连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我已经试过好多次了

网友C:
我已经试过了,SETUP161E直接可以通过专用电缆连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