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锻压机床厂电气图纸

楼主(2016-04-20):
哪位大神提供一下 天津锻压机床厂的电气图纸呀,不是PLC控制的,是继电器控制的,谢谢了

网友A:
没多久怎么看着那么旧了

网友B:
找厂家要啊,买来也没几年厂家应该有图纸的。

网友C:
先联系厂家,是一个途径;或者,看能否收集到相类似的图纸参考。
如果能够把一些机床图纸收集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D:
还是对照元器件和工作逻辑检查维修吧

网友E:
这个应该不会太复杂吧

网友F:
厂家都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