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我的步进电机最近工作起来有点不正常,正转时很顺利,速度正常;反转时,有“咔咔”的异常响声,同时速度很慢,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我的系统架构是这样的:
控制器部分: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做控制器,组态Q0.0发脉冲,Q0.2发送方向信号
直流电源:24V DC
驱动器部分:型号ZD-2HD542
           细分:3200 pls/r
           设置电流:2.84A
执行器部分:使用步进电机+丝杆
           步进电机:ST57H5605(两相步进)

测试方案:①在带丝杆的情况下,将驱动器上A+和B+对换,A-和B-对换,这时,反转恢复正常,正常异常
         ②保持方案①的接线方式,将丝杆去掉,让电机空转,这时的结果和方案①相同,基本上排除
           了丝杆和螺母机构的问题
         ③将接线改成最初的接线方式,正转恢复正常,反转异常
         ④将电机线从驱动器上拆下,测量各组线圈阻值,均为4Ω左右

疑问:①电机发出“咔咔”响声,代表什么?是失步吗?
     ②用万用表交流档量驱动器A组输出和B组输出电压,正常情况下电压值是否应该一致?
     ③如果是驱动器的异常,除了更换驱动器,还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

网友A:
我从不用西门子的做定位或者控制步进电机之类:原因西门子小型PLC做脉冲发送很垃圾

网友B:
楼主这样做,从软硬件上看都没什么问题,换个步进控制器看看吧

网友C:
楼主没有考虑步进电机的问题?

网友D:
估计电机带不动,或者电机问题

网友E:
估计电机带不动,或者电机问题    别人都叉掉负载了

网友F:
应该是步进驱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用单片机发脉冲来测试,效果很好,正反转声音都很平稳,看起来真是PLC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单片机发脉冲来控制没事,应该是控制器方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测试过了,AB相跳过线后,异常也发生变化,证明电机方面是没事的
我今天用单片机发脉冲来测试,效果就很好,应该是PLC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空载情况下也是这种情况
今天用单片机试了下,排除了驱动器和电机的问题
是PLC方面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单片机测试了下,是PLC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昨天也觉得是这个原因,今天用单片机发脉冲来测试,又恢复正常了,排除了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G:
PLC换个点发脉冲试试。

楼主:
我把方向端拆下,仅让PLC发脉冲,然后方向端直接触碰直流电源24v或者0v,这时候正反转的运动均变正常。
用万用表量PLC的方向口输出,有输出时大约22V,无输出时约0.03V,看起来也没大碍,我怀疑是驱动器的方向口输入光耦在低电平时有漏光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找到原因了,是方向口的电流造成的。我原来的输出是直连的,PLC在低电平输出时,未限流导致电流比较大,驱动器的光耦有偶发的误接通。串了个2K的电阻后,问题解决,这个电阻还挺重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用单片机发脉冲来测试,效果很好,正反转声音都很平稳,看起来真是PLC的问题
西门子小型PLC完全就是垃圾!
做普通逻辑控制问题还不大,一旦做高速处理(高速计数、发送脉冲、PWM调制)就是不知道怎么死

网友H: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分享了故障的处理及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H: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关断电流比较大,需要采取点其他措施

网友I:
步进的输入信号是不是5V的,PLC输出的是24V的。

网友A:
建议楼主做位置控制系统还是选用日系:符合正常人的思维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PLC输出是24V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接受的电压范围还是比较宽的,从5V到24V好像都可以,感觉只要电压达到驱动器输入光耦的开启电压就行,关键是控制住电流,给你张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建议,以后选型时考虑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PLC输出是24V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接受的电压范围还是比较宽的,从5V到24V好像都可以,感觉只要电压达到驱动器输入光耦的开启电压就行,关键是控制住电流,给你张图片

自己算算,这个就是5v的指令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