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一、复位CPU方法:

  1、将操作模式开关转换从STOP位置到MRES 位置并保持至少3秒钟,直到红色的“STOP”发光二极管开始慢闪为止。

  2、释放开关,并且最多在3秒内将开关再次转到MRES位置。当“STOP”LED快闪时,CPU已经被复位。

  3、如果“STOP” 发光二极管没有开始快闪,请重复执行此过程。

  二、复位存储器的方法:

  1、将操作模式开关转换从STOP位置到MRES 位置,STOP LED 熄灭1s,亮1s,再熄灭1s后保持亮。

  2、放开开关,使它回到STOP位置,3s内把开关又回到MRES,STOP LED以2Hz的频率至少闪动3s,表示正在复位,最后STOP LED一直亮,可以松动模式开关,完成。

  三、复位CPU存储器的方法:

  1. 将钥匙转至STOP位置。

  2. 将钥匙转至MRES位置并保持在此位置,直至STOP LED第二次点亮并持续处于点亮状态(需要3秒)。现在释放钥匙。

  3. 必须在3秒内再次将钥匙转至MRES 位置并保持不动,直至STOP LED 闪烁(频率为2 Hz)。现在即可释放开关。CPU完成存储器复位后,STOP LED 会停止闪烁并始终亮起。

  CPU已完成对存储器的复位。

  四、使用以下步骤格式化MMC:

  如果CPU请求存储器复位(STOP LED缓慢闪烁),则可以通过对选择器开关进行如下设置来格式化MMC:

  1. 将开关切换至MRES 位置并保持不动,直至STOP LED点亮并保持亮起(大约9秒后)。

  2. 在随后的三秒内,释放开关并再次将其切换至MRES位置。STOP LED闪烁,指示正在进行格式化。

  注意:

  仅在CPU死机的情况下才允许执行第一项“复位CPU方法”操作,并至少有工程师在场方可操作。第二项至第四项仅供学习,绝不允许操作。

网友A:
断电再启动不就行了?这个几项再什么情况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