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通过项目管理器下载

  1.在项目窗口中,选择想要下载的用户程序或块。

  2.通过选择菜单命令PLC > 下载将所选对象下载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其它方法(拖放)

  1.打开项目的离线窗口和在线窗口。

  2.在离线窗口中选择想要下载的对象,并将它们拖到在线窗口中。

  不带项目管理的下载

  1.使用菜单命令PLC > 显示可访问节点或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相应按钮,打开"可访问节点"窗口。

  2.在"可访问节点"窗口中双击所需节点("MPI=...")以显示"块"文件夹。

  3.打开想要将其用户程序或块下载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库或项目。为此,使用菜单命令文件 > 打开。

  4.在为项目或库打开的窗口中,选择想要下载的对象。

  5.通过在"可访问节点"窗口中使用拖放将对象复制到"块"文件夹,可将对象下载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在可编程控制器中重新装载块

  可以用新版本的块覆盖已存在于S7可编程逻辑控制器CPU中的装入存储器(RAM)或工作存储器中的块(重载它们)。覆盖已存在的版本。

  重载S7块的步骤与下载相同。将显示提示信息,询问是否希望覆盖已存在的块。

  不能删除存储在EPROM中的块,但是一旦重载将会声明无效。装入替换的块到RAM中。这在装入存储器或工作存储器中造成间隙。如果这些间隙最后意味着没有新的块可以下载,则应该压缩存储器。

  注意

  如果电源先关闭然后再打开,并且RAM没有电池装备,或随后CPU的存储器复位,"旧"的块再次有效。

  在集成的EPROM上保存下载块

  对于带一个集成EPROM的CPU (例如CPU 312),可将RAM中的块保存到集成EPROM中,从而在断电或存储器复位后不会丢失数据。

  1.使用菜单命令视图 > 在线,显示含已打开项目在线视图的窗口,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可访问节点"按钮或选择菜单命令PLC > 显示可访问节点,打开"可访问节点"窗口。

  2.在项目的在线窗口中选择S7或M7程序,或在"可访问节点"窗口中选择节点。

  3.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在CPU上选择要保存的"块"文件夹:

  § 如果正在使用项目管理,那么在项目的在线窗口中

  § 如果没有使用项目管理,那么在"可访问节点"窗口中

  4.选择菜单命令PLC > 将RAM保存到ROM。

  通过EPROM存储卡下载

  要求

  要访问专为S7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而设计的编程设备中的EPROM存储卡,需要合适的EPROM驱动程序。要访问为M7可编程控制系统设计的编程设备中的EPROM存储卡,必须安装FLASH文件系统(仅适用于PG 720、PG 740和PG 760)。当安装STEP 7标准软件包时,EPROM驱动程序和Flash文件系统作为选件提供。如果使用PC,则需要外部编程器来保存到EPROM存储卡。也可以在以后安装驱动程序。为此,通过开始 > Simatic > STEP 7 > 存储卡参数分配或通过控制面板(双击"存储卡参数分配"图标)调用相应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