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16-04-20):
西门子PLCS7-200 CPU224,上电黄灯和红灯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红灯亮起,基本是硬件故障,要返厂修的

网友B:
24芯片坏了

网友C:
一般维修价值不大了。如有程序就买新的还好点。我们也有一台是亮黄灯和绿灯。经咨询还是买新的更稳妥。

网友D:
亮红灯就关题严重了

网友E:
如果程序没问题就是plc坏了

网友F:
问题严重了,要换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是什么芯片,存储器吗

网友G:
有没有调试的时候强制置位了某些点

网友B:
24是存储程序的芯片

楼主:
那换了芯片,里面没程序也没用是吧

网友B:
换了芯片 当然程序没有了。

网友H:
换了芯片还是红灯亮吗?硬件故障没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