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两个VLT2800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大变频器控制大电机来收线,由张力轮的感应器控速,小变频器控制小电动机来排线,接受大变频器的信号来保持同步
 现在的问题是低速到高速后,排线过快,请问有没有高人指点,我是小白
 我发现就是大小变频器的频率比列不对,同样是高速,我这台频率大变频器53小变频器25,人家正常的频率大变频器62小变频器15

网友A:
把张力轮改成浮动棍通过气压控制就很简单,张力也非常稳定

网友B:
你问的是排线问题吧,排得不美观,不规则。

原理:当大电机收线卷一圈的同时,排线刚好排一个电缆直径的距离。排线的速度V=电缆直径/大电机转速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公式是不是还需要检测每圈的起点和终点?

网友D:
不管电缆盘大小,排线快慢跟收线的“转速”成比例即可,也就是收线变频器的实际频率作为模拟量输出给排线变频器做同步信号,无plc、触摸屏可通过电位器进行比例调节适应不同线径的电缆,如有触摸屏、plc可通过画面设定来调节。同步信号的来源都是收线变频器的转速信号(实际输出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排线问题,变频器我不太懂,不知道该调那些参数,里面号几百条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种张力轮我们公司有,性能是不错,可我问的是排线问提

楼主:
已经找到方案,新的问题又来了,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里面的323号继电器输出功能,里面有0到24个数值,个代表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高速成比例后转低速就不成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