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最近要学触摸屏,手上有一个威纶tk6070ip触摸屏,可是之前有师兄用过了,不知道密码,要怎样恢复出厂设置啊。用软件恢复出厂设置的告诉一下怎么操作

网友A:
威纶通的TK070IP 恢复初始密码的方法

1、打开威纶通的TK070IP 触摸屏后盖,将J5 跳线的1 和 2 短接。
2、上电启动触摸屏,进入校正模式,依次点击屏幕5 个位置,点击OK 完成校正,
校准完成后会弹出如下警示窗,问“是否恢复出厂设置”,若恢复点击“YES”,不恢复则
点击“NO”,若10 秒内不做任何选择,则不会初始化。
点击“YES”后会出现以下界面需要手动输入一个“YES”在右边的小框里
然后点击“OK”按键,触摸屏系统会自动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后屏内部的所有
工程和数据清零。此时系统密码、下载密码、上载密码和历史密码均恢复为111111。
3、断电拆除J5的1和2短接线,装回后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拆开短接吗,我没有短接我用软件校准后没有出现警示窗口

网友A:
用软件是不能恢复出厂设置的。

网友B:
要短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可以解决,谢谢啦

网友C:
不错的经验,到时有机会就可以试一下了。

网友D:
这个恢复还是不错的,不过大多数只是禁止上传

网友E(2016-09-01):
试过了,非常正确,讲解的非常仔细,按照步骤来一次性搞定!

网友F:
TK系列听说要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