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1、两线制仪表,测量的时候,端子要摘掉?为什么?
2、两线制是测电流,四线制测电压?
谢谢了(可以西门子300为例)~~

网友A:
你说的都不成立,所以没法给你举例.
谁告诉你这两条的?

网友B:
两线制电流在回路中 哪么要串 联测量 因此要拆下一根线 四线的单独的工作电源 单独测两端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不是输出电压型和电流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都不成立,所以没法给你举例.
谁告诉你这两条的?
是楼下的这个意思:
两线制电流在回路中 哪么要串 联测量 因此要拆下一根线 四线的单独的工作电源 单独测两端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那就是都是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不是输出电压型和电流型
指的是看仪表是电流还是电压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线制电流在回路中 哪么要串 联测量 因此要拆下一根线 四线的单独的工作电源 单独测两端就可以了
嗯,第一个问题应该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