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一机器电机35kw,开机空载18个电流,变频器开到40HZ为生产正常速度,此时变频显示为35A,问金算盘的朋友们,这机器实际每小时耗掉我多少银子。
(书上不是说35千瓦1个小时耗35度电吗?要按这算,1元一度电,每小时得耗35元,这算法好像有差异,就是不知怎样算更准确)

网友A:
楼主不考虑电机负载和变频器?
变频器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B:
电机的耗电量得按实际电流计算

网友C:
35KW是额定功率,实际运行时往往不是运行在额定功率下,当然要按实际运行算了。

网友D:
按实际的电流来算。

网友E:
不带变频也不是这样箅

网友F:
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比如说奔驰牌型号是S600的小汽车,12缸发动机的排放量是6.0,百公里耗油约为20~30升左右,那么一公里的油费就是2.5元。但是实际上因为路途永远不是上坡,12缸发动机不可能满载运行的。
所以说,楼主的35KW马达,估算每小时的电费约为20~30元左右。

网友G:
挂上个智能电能表就很直观了啊。

网友H:
电流跟电压相乘在乘功率因数就等于功率就等于电量。

网友I:
   三相电机功率=1.732x线电压x线电流x功率因数。(线电压-----三相之间电压,线电流----每相电流,功率因数-----一般0.8左右)。

网友J:
以你提供的频率和电流计算一小时20度电左右,也就是你说1元1度就是2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