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A:
看参数,两个接近开关功能差不多,只是第一个工作电流大点,400ma,有效距离都是8mm。

网友B:
不是一个牌子的,哈哈哈
基本一样,看不出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C:
互换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D:
 有区别吗

网友E:
电流差一点,算不上什么区别啊,互换应当没问题的。

网友F:
功能参数看起来相似,应该和互换吧

网友G:
参数一样,可以互相替换。

网友H: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电压太高 感觉不安全 我们都用24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一般电路是可以互换的,但是我有个电路就不能互换,仔细看哈上面那个接近开关是电容式的,那天坏了,去换,能够停,就是不能自动反转,当时我也不明白,最后换了个型号就对了,在接近开关要求严格的电路,差一个字母都不能互换,这是我第二次遇到了。。。。。。。谢谢!

网友I:
互换没问题

网友J:
两种开关型号相同,参数相同,完全可以互换。
除去厂家,唯一不同的是上面一种有三C标志的哈

网友K:
回复 楼主:
那天坏了,去换,能够停,就是不能自动反转,

这个电路是怎样控制的,接近开关是不是带了继电器

网友L:
电流差一点点

网友M:
接近开关搞220vac的,感觉太危险了

网友N:
看起来型号似乎是一样的,不知其参数区别在哪里,如何分辨出是电容式的(搜素看到亦有称电感式的),是不是需另外说明。

网友O:
不知道怎么看出是电容式的?

网友P:
控制电路也要晒出来!

网友Q:
电流负载的差别,其它一样。现在主要看电压是否相符了

网友R:
一个400mA,一个300mA

网友S:
基本一样。

网友T:
应该可以替换用

楼主:
回复 网友K:
时间时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上面那种接近开关,你仔细看那个正方形里面有个菱形,菱形里面就是一个电容符号。。。。。。。

网友K:
回复 楼主:
那应该只要时间继电器有动作就可以了吧。

网友N:
回复 楼主:
回复25楼:
哦,谢谢!

一些细微区别,若未经历过或未经提示,则可能难以注意。

网友U:
搜索“接近开关图形符号”,得其符号要素如下图;因此,其菱形符号可能是一般性符号。
不知还有不有其他的标识,可以区别;或者,此处标识不同于制图用符号而如楼主25楼所说。

不管怎样,楼主能够对网友疑问进行解说,值得肯定!

网友V:
看不出哪里不同啊?

网友W:
就是触点容量明区别,上面是400mA,下面的是300mA,其它好象没有区别

网友X:
应该可以互换,感性和容性只是接受的材料不同而已

网友I:
回复 楼主:
电容式的和电感式的就有不少地方不能互换了

网友Y:
需要传感器的话,可以和我联系,性价比高,张生:13260189619

网友Z:
可以通用

网友AA:
所有的参数都一样,就是蓝色的比白色的带载能力强100mA。其它的全一样。应该说互换使用没问题。

网友AB:
互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AC:
这个互换可以的。

网友AD:
还真没看出来是电容还是电感式的,当然维修的时候能用一样的最好了!

网友AE:
尺寸相同代换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