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D和SHFR指令问题

楼主(2016-04-20):
第一次接触永宏的PLC,请教论坛前辈,这两个指令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手册好复杂,看的有点晕~!
58 ENCOD
52 SHFR
就这两个指令,能给我具体举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A:
解码和移位指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关键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以前一直用三菱PLC,也没碰到过~!

网友B:
搜索得,ENCOD是编码指令、SHFR是向右位移指令;对指令的理解,可以试编简单程序运行。
也没有应用方面的具体例子;理解其功能后,需要用到时就可以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貌似是计数用的。

网友C:
建议还是详细看编程手册,然后程序测试

楼主(2016-05-20):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详细看编程手册,然后程序测试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