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

楼主(2016-04-20):
本单位过几天要到两台点焊机,各自标称额定容量为45kvA,电压:两相380V,我是这样计算选择导线布线对吗,1KVA=1KW.电

流按每1KW=2.5安,选择16平方厘米作连接线行吗,请教高手审核

网友A:
好象不妥。导线的截面积不同,安全载流量是不一样的。例如:1平方可按6到8安计算。16平方就只能按3到4安计算了。

网友B:
点焊机是短时性负荷,除考虑导线的发热因素外、还需考虑压降等。
另外,可参考说明书或厂家人员的推荐值。

网友C:
更正一下KVA是视在功率,KW是额定功率,两者不等同
你用16平的偏大,经验上6平够了或按说明书上会有参考线径的

网友D:
最好按说明书参考线径配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3楼说的是6平方毫米吗,“经验上”是说应用经验吗。

网友E:
可以联系下厂家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是6平方毫米吗,“经验上”是说应用经验吗。
嗯,没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是6平方毫米吗,“经验上”是说应用经验吗。
嗯,没错
单相380V、45kVA、6平方导线(铜、铝?),如果方便,可提供具体的应用示例及应用情况,选用的依据等;
另,楼主未提供焊接时间、焊接频度等。

————
注:前面用词,可能有歧义,现将“如果可以”改为“如果方便”。

网友F:
供电距离?有多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是6平方毫米吗,“经验上”是说应用经验吗。
嗯,没错
单相380V、45kVA、6平方导线(铜、铝?),如果可以,可提供具体的应用示例及应用情况,选用的依据等;
另,楼主未提供焊接时间、焊接频度等。
你可能没使用过点焊机吧?点焊就是短时间焊接,点工件大都在一秒内或长一点,电线正常无特殊注明都是指铜芯的,铝线很少用在设备上了,依据是使用过的经验没有量化的数据提供给你,抱歉

网友G:
我感觉16平方的线应该可以

网友H:
没必要选用16平方,有点浪费了哦!电焊机输出电流大,输出线要粗

网友I:
点焊机瞬间功率,实际没有这么大?是交流控制器还是直流中频?不过16平方(铜线)差不多,总归要留点余量

是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你可能没使用过点焊机吧?点焊就是短时间焊接,点工件大都在一秒内或长一点,电线正常无特殊注明都是指铜芯的,铝线很少用在设备上了,依据是使用过的经验没有量化的数据提供给你,抱歉
无需抱歉,我也没有那个兴趣;只因你在论坛上提及,才有此一问。
顺及:我确实没有操作过点焊机。

网友J:
用6平方铜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6平方铜线就可以了啊。
如果能够说明理由,则更好;否则,他人可能不知其所以然。
况且,前面已经有一位说6平方了的(12楼也说16的线偏大),现在再说,就是一定程度的肯定了(不论这种肯定可靠与否)。

4楼提到说明书;
如果楼主拿到了说明书,上面标有进线线径的话,楼主不妨介绍一下。

网友L:
首先,点焊机的标称容量是指输出容量,不是输入容量,两者概念不同。

其次,前面不少朋友已经说过,点焊机是短时工作,每次焊接的时间是短时的,通常不超过一秒,转换(放焊件)时间最快也要起码要三十秒以上,属于短时工作制。

因此,根据第一点,要以点焊机铭牌上的输入电流为根据选择电线。如果按输出容量计算,你还要考虑功率因数等问题,这个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现在盲目地选择,有可能浪费材料,又或者选择错误无法达到要求。

网友M:
点焊机变压器跟普通电焊机配线不同:点焊机需要考虑电流峰值,也就是瞬间最大电流压降需求,还有瞬间冲击电流电动力,选用导线标准:
满足最大瞬间压降与最大冲击电流电动力

网友J:
点焊机二次工作电流大些,45KA是输出功率,而不是输入功率。我单位有一台对焊机,输出功率是40KA, 用的是6平方线。一点也不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