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问1,左边画红圈里面的拨码开关有和作用?
问2,SD卡的作用?如果跟换HMI,SD卡不取出来可以吗?

网友A:
好像画在左右.

网友B:
回答1:用于RTS信号对发送与接收方向进行内部切换。例如,确定使用RS422方式还是RS485方式。
回答2:储存卡的作用有2个,第一,备份项目映像,第二,存储数据记录,如果你没有上述使用要求,那么可以不插存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