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驱动IC输入侧信号电压为0V不等于没有信号

如题。看下图。驱动IC输入侧信号通路的该种连接方式,具有机电控制线路的正、反转“互锁”效应,能降低逆变电路位于上下桥臂位置的两只IGBT同时导通的可能性。
停机状态,测MCU的接口电路U24的各输入端对地电压皆为5V,而输出侧对地为0V。如果直接用直流电压挡测量驱动芯片U17~U22输入端1、2脚之压的静态电压值,也为0V。
在运行状态(MCU发送脉冲期间),U24的各输入端对地直流电压变为2.5V左右(脉冲占空比约为1:1),同样的原因,各输出端对地直流电压也约为2.5V左右。但此时测量驱动芯片1、2脚之间的直流电压值,仍为0V(这是直流电压测量值有平均化作用的缘故),两脚电压互为反相,互相抵消。
对于一般不采用该种输入方式的电路,我习惯强调采用直流电压挡测量脉冲信号(更容易准确判断信号的有无。如采用交流电压挡,则对反极性的无效输入信号也能检测到,容易做出“信号正常到来”的误判断),但对上图电路,因直流分量为零,换用交流电压挡,则能测量得静态为0,而动态为3V以上较高幅度的信号电压。
换句话说,动态时直流电压仍为0,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信号恰恰是合格的,是存在的。如果脉冲发送期间,测到了直流电压,说明芯片输入侧信号电路(U24)真的是有问题了。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6年4月20日

网友A:
谢谢资料,楼主辛苦了。咸工好利害

网友B:
咸工   上壁与下壁是共MCU脉冲的吗   这里不是有延时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软件上设置脉冲死区时间。

网友C:
了解电路特性,有利于作出准确的判断。

网友D:
值得学习,不错的经验,想版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