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20):
S7-200在自由口模式下,使用发送完成中断连接到INT_1上,在INT_0中使用RCV指令将接收到的字符储存在VB200开始的存储区,然后在接收完成中断INT_0中读取VB201中的数据,但读取到的数据一直不正确,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读取的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取的是上位机给它发送的数据,我之后又将上位机发来的数据回发给上位机,发现数据是正确的。我想问下,我程序里
set V601.5 到 V601.7之后,是不是直到我调用reset指令之前,这几位都是1 呢?

网友B:
在主程序里外理完接收数据后将V601.5..V601.7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