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今天早上刚到办公室,水都还没喝上一口,就接到车间电工的电话,说是一台变频器出故障了,设备无法运行,到现场试机发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平衡,但电流不平衡,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就报警输出缺相,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后无效,检查电机电缆正常,设备机械部分正常,无奈拆下检查发现霍尔损坏,但无同型号的霍尔,临时采购又需时间,也无多余的变频器可供替换,公司领导又急于将设备开起来,因为这个周末要交货,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无论如何今天上午也要把故障解决,撑过这几天,没办法查看变频器参数,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采用的是V/F控制,所以临时决定取消电流检测试一下,而且设备本身有制动,设备跳闸制动就会动作,所以安全方面不会有问题,也跟领导讲清楚了取消电流检测以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征得领导同意后开干,但此机的霍尔是焊在模块上方的,要拆霍尔首先要把模块拆下来,太麻烦了,如果不慎将模块弄坏,那就彻底歇菜了,领导肯定要大发雷霆的,挨骂是少不了的,还是想想其他办法,检查电路板发现,此机电源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的,霍尔输出两相的电流检测信号Iv,Iw,这两相信号经过一个加法器得到第三相的电流检测信号Iu,然后三相信号分别经过一个2K的电阻进入CPU板,所以索性将3个2K电阻拆除!到现场试机正常,输出电压和电流三相平衡,设备运转正常,只是可怜了我的变频器了,不是哥哥不救你呀!实在是他们太狠心了,两权相害取其轻,我们只能抛弃你了,从今天起你就要裸奔了,坚持住!我看好你哟!

网友A:
没事,上次搞富士18.5千瓦的,报过流,老板说直接屏蔽。

网友B:
帖是好帖,有现象有原因有结果。但去掉电流检测的做法,不可仿效。
一些保护或控制动作,像风机、接触器控制,输入缺相等,能否改动和屏蔽,可以商量。

网友C:
很久没看到这么详细有头有尾又有故事的好贴
这个裸奔要是再出现缺相是不是要挂了?

网友D:
楼主也是个高手啊,有些事情虽然事与愿违,但是在人家地盘上还是得听人家的,只有让老板满意了才有钱途啊。

网友E:
小心老板不高兴,就麻烦了

网友F:
很好的维修分享,谢谢楼主
要是有图片更好了

网友G:
理论讲得详细

网友H:
现场应急处理,条理清楚,分析有深度,不错!

网友I:
楼主做法不错,故障分析通彻,你把情况说情了,领导知道就行了。能完成生产任务是大急

网友J:
应急情况下只能这样了。

网友K:
不错,很好,赞一个!

网友L:
顶几天   完了要好好修啊

网友M:
办法不错,我经常用,但有一点必须注意,要确保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才能采用此办法。应急过后必须修复,艺高人胆大,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厉害要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