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前段日子在忙着找工作,没空来坛子学习,买了一个新的触摸屏快小半年了,由于不会写触摸屏程序到现在还没拆封,求哪位师傅发个最简单的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动作的程序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通讯参数和连线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B:
plc和触屏正常通讯的话,触屏就可以控制plc的输出点,你可以试试。

网友C:
上他网站上下个软件和使用说明书就可以了
触摸屏和PLC简单的链接不需要做通讯程序,主要是在触摸屏软件新建工程时设置下PLC的型号、通讯接口等就行。

网友D:
分享一个简单的样例供参考,内有详细说明。
TK6070IQ需要安装EB8000软件,可以去威纶通官网下载。

网友E:
官网有下载的

网友F:
这个直接去百度就有简单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主要是脑子没转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下载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G:
首先做一个按钮一个指示灯,把硬件连接起来测试正常再说

网友H:
官网上就有使用手册和一些例程,可以下来看看。

网友I:
设置一下参数就可以了。我也是去年才现学现做的维纶的屏。选屏时选过三菱和西门子的,都做了画面,最后还是选的TK6070IH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楼主三菱plc学的怎样了,一直在关注你呢

网友I:
做维护,第一次遇到的就是三菱。FX2N、FX1s、FX1N、Q02、Q00都遇到了,设备及生产线改造时都需要改程序。自动配料线用的都是三菱的PLC,CC-LINK总线,组态有组态王和INTOUCH。由于不是做非标设备设计,也谈不上学的怎么样,用到哪里学到哪里。除了三菱的,现在还需要和西门子的S7-200和s7-300的、Profibus-Dp打交道,CPU226cn和315-2PN/DP。另外还有信捷和台达、OMRON。由于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学了不少的东西,有点杂!因为改造设备,选型触摸屏,那段时间把WINCC Flexible和GT Designer3、EB8000都给学了一遍,收获不小。呵呵

网友K:
选择好对应的PLC型号就好了,再用通讯线插上去就行了啊,买屏的时候有配通讯线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做维护,第一次遇到的就是三菱。FX2N、FX1s、FX1N、Q02、Q00都遇到了,设备及生产线改造时都需要改程序。自动配料线用的都是三菱的PLC,CC-LINK总线,组态有组态王和INTOUCH。由于不是做非标设备设计,也谈不上学的怎么样,用到哪里学到哪里。除了三菱的,现在还需要和西门子的S7-200和s7-300的、Profibus-Dp打交道,CPU226cn和315-2PN/DP。另外还有信捷和台达、OMRON。由于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学了不少的东西,有点杂!因为改造设备,选型触摸屏,那段时间把WINCC Flexible和GT Designer3、EB8000都给学了一遍,收获不小。呵呵
佩服,向您学习。

网友I:
回复 网友J:
现在电气上元器件、技术更新较快,学习不能间断,也是没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