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众辰H6000系列5.5KW的电源板开关电源的电阻和二极管型号,谢谢

楼主(2016-04-21):
求助:众辰H6000系列5.5KW的电源板开关电源资料,上图中烧焦的位置R33和R34和Z1的型号是什么,那位大神有此电路板帮忙查看查看,谢谢

网友A:
芯片用的型号?

网友B:
板子要好好清理,不然绝缘差了又要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芯片型号,是R33和R34和Z1的型号,因为炸了不知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要清理,但是当务之急是修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Z1 18V稳压管,电阻应该是1欧到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