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近日接修一台易能1000系列7.5kw变频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正常显示,开始运行后几秒或者几十秒后报E013,可以复位,查资料为逆变模块故障。拆机检查:模块正常,驱动下三臂为a316j,将14脚与16短路后,可以正常输出驱动波,测量各脚电压,发现9脚负压无,7.5v稳压管短路,更换后负压正常,试机正常。交客户使用,隔天客户打电话来,告知又出e013故障,只能返修了。机器回路后试机,果然不定时报故障E013,有时几十秒有时几分钟有时将近20分钟。
 拆机检查:A316j各脚电压正常,不报警时可以正常输出,按照a316j的维修套路先换14脚积分电容,无效,加大电容为3nf,无效,加大为10nf,无效,查输出侧电阻都正常,更换A316输出侧所有贴片电容,无效,更换316光耦,无效,到此维修陷入困境。又想难道是igbt低效导致VCE过高造成的吗?用10A直流测量导通压降为1.7v,正常啊,怎么办?
 继续思考:排除316本身,排除14脚回路,排除316的输入侧电路,看来各电路都能工作,就是不能长时间工作,只能查电路的能量提供者--电源了,测量各路电源电压正常,上示波器测量纹波,查到-7.5v电解电容220uf时,纹波很大,取下测量耐压正常,容量为210uf正常,更换一个高频电容,一切OK。
  请教大家负压滤波电容高频性能下降怎么会造成316不定时报警呢?

网友A:
负压滤波电容高频性能下降导致IGBT不能可靠关断吧

网友B:
电解电容的高频参数,一,国标标准如何规定?二,实践中如何测量?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先找到是哪一相报的,故障是由那个316传上来的再在查找原因。

网友D:
电解电容的问题就是不好排查!

楼主:
我测量电解电容的步骤:1在线电压,2脱机耐压漏电,3容量,4数字电桥或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路316都会报警,方法是屏蔽其他两路,依次排查。

网友A:
看来还是有示波器方便

楼主:
主要是不理解负压干扰大为什么会使316的6脚报故障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源电压-负压-二极管的压降=igbt的允许最大的饱和压降,如果负压大了,结果就是igbt的饱和压降范围的缩小,原先可以在10V才报过流,现在9V就会报。

网友F:
用ESR电容内阻表,直接在线检测电容内阻,大于1欧姆的坏,换。能快捷解决问题!

网友F:
用SER电容内阻表,在线检测其内阻,大于1欧姆,坏,换。直捷有效!

楼主:
有一台尤利德的ut-612手持电桥,拆下来的电容会用它测,在线测量习惯用示波器了。

网友G(2017-01-15):
增长知识,以后出现问题可以自己看看能修理不了。

网友H:
我猜的:下3臂共用驱动电源,因为负压电容失效(容量减小,或者等效内阻变大)都会造成下3臂关断不及时和关断不彻底,然后就是上臂导通时,造成 上下臂直通,然后就报过流

网友I:
易能这类机器就是差就是留给你练技术

网友J:
众一电路专业的PCB快板50元起/小批量加急生产厂家高精密pcb制造孔0.2MM、线3mil,多层阻抗板等财富热线:18126038481 QQ343869839

网友K(2018-04-15):
时间久的机器,电解电容全换

网友L(2018-12-18):
回复 网友F:
咸老师 用什么牌子 型号的 ESR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