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电机在运行时有前端摩擦声。在停止一段时间后,拆除连接头螺丝后运行,摩擦声消失,但电机的震动幅度变大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拆除的前端螺丝是电机前端盖的螺丝还是联轴器的螺丝啊?
可能是电机轴承的问题或者是电机联轴器安装不到位。

网友B:
安装时联轴器不同芯造成电机轴承损坏。

网友C:
电机和拖动设备安装的不同心

网友D:
让马达转轴空转,确认是马达自身的问题还是外部负载亦或者马达与负载的机械连接的问题。
如果是马达自身问题,拆卸查看是否扫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让马达转轴空转,确认是马达自身的问题还是外部负载亦或者马达与负载的机械连接的问题。
如果是马达自身问题,拆卸查看是否扫膛。

是的,赞成这样的解释,楼主上图大家更能帮你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F:
应该是轴承和转子之间的间隙大了,建议更换轴承

网友G:
估计是轴承跑外圈了。

网友H:
电机就两个端盖支撑轴承,异响无外乎1、轴承缺油或损坏,2、轴承的配合不好,端盖与轴承配合不好跑外圈,轴与轴承内圈配合不好跑内圈,长时间运行最终造成扫膛,3、概率最低一般在小电机上就是轴弯了。

网友I:
换轴承,不知端盖是否磨损了。

网友J:
电机异响无非就是轴承损坏,转子扫膛。

网友K:
电机带负载还是不带负载有声音,先排除机械故障,然后检查电机轴承

网友L:
电机振动是由于转动部分不平衡、机械故障或电磁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有大型传动轮、制动轮、耦合器、联轴器,应与转子分开单独找好平衡。再有就是转动部分机械松动造成的。如:铁心支架松动,斜键、销钉失效松动,转子绑扎不紧都会造成转动部分不平衡。
最好能上图看是什么结构的

网友M:
测一下温度
看看如何
实在不行就把端盖拆开看看了
轴承是首要的!

网友N:
电机拆下通电运转,如果出力轴转动不是一条直线就是轴弯了,如果轴端部转动在中心点没有跳动虚影就是出力轴端轴承坏了更换新品即可:顺便说一句,出力轴端因为是负荷位置所以轴承损坏比非出力端高多了,

网友O:
电机轴承有问题了吧,是普通电机吗,可以拆开看看呀。

网友P:
有可能不同轴。

网友Q:
最权威的办法就是打开看看

网友R:
用千分表校验一下电机输出轴的跳动量,看看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S:
轴承坏了?还是螺蛳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