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PG接步进电机

楼主(2016-04-21):
最近在用三菱做一个5轴控制,FX3U+2个FX2N-10PG来控制4个伺服+1个步进。我看到FX2N-10PG手册上6-9页的与步进电机的接线图上,FP+接的是CW-,FP-接的是CW+,这样接有问题吗?本来想贴张接线图的,搞了下不会贴,抱歉。

网友A:
正接正,负接负。

网友B:
FX2N-10PG那样的接法是差动信号,你步进驱动器能接受差动信号?

网友C:
步进电机选FX2N-1P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选FX2N-1PG
这也停产了,现在代替产品是FX3U-1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

网友D:
楼主:你还不如选用2个FX3GA的CPU组网来的爽:可以控制6个脉冲输出,也就是6个定位控制,
2个CPU组网控制256点完全足够你用了,且2台FX3GA组N:1的网络CPU之间数据传输延时大约30mS,完全不会影响你的运行要求

楼主:
这款驱动器说明书里面有差分输入接法

楼主:
这个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关键是东西我都已经安装上了.fx3u-128mt+fx2n16ex+fx2n16eyt+2个10pg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上次买了个1PG忒贵,比3GA的PLC还贵,三菱的产品线就是这么蛋疼,现在好多机型都直接支持4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买了个1PG忒贵,比3GA的PLC还贵,三菱的产品线就是这么蛋疼,现在好多机型都直接支持4轴的。
FX3U-1PG的定位功能要多些,比如两段速定位等,
三菱的FX5U是4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麻烦帮我看看手册上的接线,fp+到底是接cw+还是接cw_,我不敢轻易尝试,挂掉模块损失就大了。谢谢。

网友B:
手册上的接法,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