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使用PLSR K K K Y0这几个K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驱动器的细分为32,电机步距脚为1.8的电机,转一圈要怎么设置?

网友A:
用2N控制步进电机不方便,最好使用FX3系列的

网友B:
2N主机定位功能相对比较弱!

网友C:
指令后面几个参数的含义在编程手册中都能查到具体说明的。
用脉冲指令发6400个脉冲试下,看能不能转一圈。

网友D:
FX2N定位功能较差,但可采用三菱定位模块单元和FX2N配套使用,FX3U功能强大,自身就可完成定位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