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一台DCS400直流调速机,开关电源喘振,指示灯闪求帮助

楼主:
电源彻底翻查了,2844二次自供电绕组输出电压低,进了死胡同,无计可施。习惯性怀疑变压器了,但是能喘振又不像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ABB DCS400变压器坏的

楼主:
咸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二次侧有短路吧,查查看

网友B:
1、有无过载?可用示波器测开关管S极上波形判断,有无高达数伏的峰值电压?
2、开关变压器一次绕组上并联有数只稳压二极管和一只二极管,在线测量正、反向电阻可能是好的。但有可能为反向漏电等现象,可代换甚至脱开一只试验(慎重);
3、反馈电压失常,引发供电脚稳压二极管产生击穿动作。检查稳压反馈电路。
4、振频异常升高,如定时电容失容、断路所产生,导致自供电不足,不能为工作提供后续能量。
以上四点供参考。

楼主:
谢谢咸老师,有结果一定汇报

楼主:
咸老师,维修过程如下:1.开关变压器一次绕组上并联有数只稳压二极管,断开一只通电,故障依旧
2. RT 正常 CT 5100P
3. 换2844故障依旧
4,换电源管故障依旧
5. 用直流电源试各路负载无短路
6. 测开关管S极电压0.4V
7. 2844外围电容电阻已排查
8. 二次自供电绕组输出电压2.4V
9. 光耦正常
10.稳压部分电阻正常,原理未吃透不敢大刀阔斧

请咸老师指导

楼主:
请问一下,电源驱动板可否独立加电维修

网友C:
给电源输出加些电阻负载试一试呢。
上次修过一个开关电源单查原器件都没有问题,
后来发现是在最小占空比的时候不能进入稳态。

楼主:
等了很长时间,终于遇到同样机器了,原来ABB  DCS400  电源驱动板不能单独加电,否则电源喘振,测试必须带主板。这台机器电源部分是正常的,故障在主板接口芯片短路,走弯路了。

网友D:
没那么多弯弯绕,我的处理方法是这样
第一:abb dcs400驱动板不能独立加电的,需带主板看是否还间歇震荡(可以不带励磁板)
第二:用一定的年限后,带主板还间歇震荡,先用介刀片将去主板插口下面,那几条连线划一下,abb dcs400的驱动板排线过于紧凑,用一定年限后串电,这是通病。
第三:以上两招还解决不了问题,直接把光耦去掉,以二次反馈电源检测到3844的3足,根据需要校准输出电源(由于二次反馈稳压是在后级5v电源上取样的,这时千万不要连接主板,否则烧坏主板)。这样本人修得过多了,修复后电源一样稳定使用,维修费用最低,照样收费。

楼主:
谢谢楼上指导,调速机搞得少,在您这取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