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怎么绕线圈?

楼主(2016-04-21):
如题,这种电机后端盖与电动机是一体的,要怎么更换绕组?难道要把定子铁芯敲出,关键不知怎么敲出?请教大神。谢谢

网友A:
呵呵,这种电机需要把定子线圈和铁芯打出来,在中心放入一条木棍反过来抓住凳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B:
这个还是换新电机,这样的设计也就是不想你再修的
而且现在变频器普及使用及修电机竞争激烈,修的电机质量都不过关的多

网友C:
铁芯可以拿出来的,就像电主轴一样。不拿出来是没有办法维修的。

网友D:
这种电机不贵吧,

网友E:
可以拿下来的 不过卖一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F:
看电机好像没烧啊!看看是不是温度保险烧了。
电机整体加热,然后抱起电机在木板上磕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G:
第一次看到这样电机,不会把定子抽出来,再绕线圈吧。

网友H:
有专用拉马把铁芯拉出几十元的事

网友I:
定子可以拿出来的,不过挺费劲的,不如换新的,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电机好像没烧啊!看看是不是温度保险烧了。
电机整体加热,然后抱起电机在木板上磕几下就出来了
好眼力表情,确实没烧坏。拆开研究一下,整体加热?放烤箱里烤吗?有没有其他整体加热的好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专用拉马把铁芯拉出几十元的事
专用拉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种电机需要把定子线圈和铁芯打出来,在中心放入一条木棍反过来抓住凳几下就出来了。
谢谢,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换新电机,这样的设计也就是不想你再修的
而且现在变频器普及使用及修电机竞争激烈,修的电机质量都不过关的多
电机维修竞争激烈?我还想学习一下呢?

网友J:
现在修电机也是只能大电机,小电机的确没有折腾价值

网友K:
执行器电机?修理厂有办法将定子拿出来绕好线再压进去

网友L: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电机!

网友M:
铁芯是可以抽出来的吧

网友N:
头一次见这种电机!

网友O:
用千瓦灯管加热,之后就会倒出来,装的时候再加热外壳,再装铁心进去。

网友P:
难怪修电机的不多了

网友Q(2016-08-14):
铁心拉出来好办,加热再垫点木块,反过来倒几下就出来了,问题是轴承坏了,就呵呵吧!

网友R:
这种小功率的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O:
这种电机一般都是铝壳电机,一加热铝壳就变大定子就倒出来了。我一般都是用一千瓦的灯管放在里面加热,然后再把定子倒出来。装的时候一样把铝壳加热,一定要加到很热,再把定子装进去,要速度快,不然装到一半装不进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机一般都是铝壳电机,一加热铝壳就变大定子就倒出来了。我一般都是用一千瓦的灯管放在里面加热,然后再把定子倒出来。装的时候一样把铝壳加热,一定要加到很热,再把定子装进去,要速度快,不然装到一半装不进就麻烦了。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