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关键词:紫金桥 SOE点 电力采集 电力规约
一、概述
1、什么是电力规约?
电力规约一般特指电力系统中的通讯协议,比如dlt645、101规约、103规约等等。
2、SOE事件简单阐述
SOE是(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系统。SOE事件顺序记录,记录故障发生的时间和事件的类型,比如某开关XX时XX分XX秒XX毫秒发生什么类型的故障,对于SOE来说,为了精确的分辨出各个重要信号的先后,SOE记录必须达到1ms甚至更小的分辨率。
电力系统中经常使用SOE来记录某一时刻发生的一连串动作事件。
二、紫金桥的解决方案
1、SOE点在紫金桥构架中的位置
紫金桥实时数据库中,采用开放的模块化构架来扩充系统功能,在这个框架下面,所有的功能都放在点一级,所有的点无缝的结合在紫金桥实时数据库中。用户只要使用不同的点即可获得各种不同的特定功能。

SOE点就相当于图中某个功能模块。
2、SOE点详解
点的定义:
例如:建立3个SOE点,s1,s2,s3 ;建立之后要注意一定要进行历史组态,如下图

三个点都要对PV进行历史组态。
关键参数设置:
下面点击SOE参数标签,填写SOE特定的参数:

SOE ID:
请查询该设备手册,来确定其ID;
关系库连接串:
在紫金桥SOE点里面预定义了一个关系库连接串,就是 Link000 ,该连接串是连接到工程下面的预设的 access 库中。如果用户,没有自己定义关系库,那么默认就是Link000 连接串。
用户还可以自己编辑各种不同的连接串(针对不同的数据库联结),前面图中下面的表格就是维护所有的可用的数据库联结串的。
驱动组态:
实际的SOE往往要组态某个电力规约驱动,下图以简化101规约示范,其他的驱动类似;

类别选择SOE,地址为01 和 SOE ID 一致。(此处必须一致)
确定后,IO连接组态完成。
运行效果:

关系库里面的数据可以通过报表来显示,如果要看历史趋势,可以直接使用紫金桥历史曲线。更详细的操作可以参看紫金桥《SOE点使用帮助》和《自由报表》相关文档。
三、小结
对比国内其他的组态监控软件,紫金桥实时数据库提供的SOE点,集中地管理了SOE事件。提供方便的查询接口,屏蔽了不同的电力规约驱动的实现差异,极大的方便了客户的使用。
紫金桥SOE点目前可以支持简化101规约、103规约等标准电力规约。

楼主:
紫金桥实时数据库中,采用开放的模块化构架来扩充系统功能,在这个框架下面,所有的功能都放在点一级,所有的点无缝的结合在紫金桥实时数据库中。用户只要使用不同的点即可获得各种不同的特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