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电路图

楼主(2016-04-21):
设计小车自动往返运动,要求如下:小车往前走到位置时停止转动,经过两分钟后在退回初始位置。小车在随便什么位置都可以正常启动或停止,帮我看看这要怎么设计呢

网友A:
正反转电路,加限位开关,定时控制,不难,好好练习下

网友B:
用plc程序,写下就知道了。
最简单的逻辑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图纸让我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C:
如果走到头延时过程中需要停止吗?

网友D:
这个用中继加时间继电器和行程开关就可以实现,根本不用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走到头要停止,两分钟在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E:
群里高手众多,我先来献个丑,给大家看看指证指证。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老兄你的电路怎么启动啊,自锁开关?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是想说是不是走到头停止的两分钟之内,按停止键需不需要停止计时返回!

网友F:
自动往返电路供你参考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大意的忘记了,感谢指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群里高手众多,我先来献个丑,给大家看看指证指证。

加上自锁就可以实现你的动作要求了吧!

网友H:
时间继电器的用法不保证正确,需要翻书了;线号是随机生成的。
大致意思好像没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H:
这就是我问的问题出现在你这里了。如果停止延时2分钟的期间,按停止键是不起作用的。(不会停止)

网友I:
现在有买正反转带时间控制的继电器一套,在家两个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J:
我记得上学时书上就有,楼主回去看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