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ortal v13编写一个pc端的控制界面?

楼主(2016-04-21):
据说wincc可以实现,只想编写一个pc端的控制界面。添加新设备中应该选择哪一个?有没有详细的步骤或者示例,求教!
之前试过选择wincc rt professional,后来编译的时候一直显示连接名称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补充: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界面

网友A:
不知你说的一个pc端控制界面要控制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便监控和更改plc程序中的个别变量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查看和更改变量,触摸屏和工控机都可以实现,第一张图显然你没选择pc型号

网友C:
就这样的界面你确定要用博图?组态搞一搞VB脚本写好了,协议上对好地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