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请教各位大侠
小弟有个mos驱动板子 驱动直流电机220w,24v
困惑如何选择保险丝,每天6个小时1:1断续工作,启动频繁,请问如何选择保险丝
了解了下有自恢复、玻璃管、贴片、快断、慢断
类型如何选择,电流又该多大?

网友A:
功率除以电压等于电流。呢自己计算下。

网友B:
选2.5倍快断

网友C:
保险一般是短路保护,过流保护不行,一般用热继电器。

网友D:
选速断型的!

楼主:
哦 谢谢 原来想法是2倍 慢断 因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
看来我想错了
快断 就行的话 就好办了
快断很好买到的

网友E:
做短路保护,保险丝要根据电源容量选,视电源能承受的电流。电源能承受尽量大选。比如可以选50A.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 电源是15a的开关电源,电机启动用了多个短脉冲,软启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供电,不必再加熔断器,开关电源本身有过载保护功能,开关电源进线有熔断器保护。350W电源运行220W电机如果没有软启动,有点小,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大,开关电源闭环稳压没有限流功能,直接启动易使开关电源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开关电源余量,实际使用发现够用了。
其实原来也没有加装保险丝的,但是发现个现象,就是由于mos(散新质量不好)烧毁时,mos在pcb上冒出火苗,多久熄灭不清楚;事后发现时pcb的mos相应部位碳化;背后的塑料外壳也变形并出现孔洞;个别板子损坏mos旁边的贴片mos移位(焊锡融化导致)。大约有20块板子这样的现象,所以担心发生火灾,才想加入保险丝的
不知道 还有必要加入保险丝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的这种现象不是负载短路或过电流,熔断器不能保护。开关管在电路板上烧了,应该是电路板载流量不够,过热烧的。应该增加电源功率。正常运行时,开关电源没有温度最好。

楼主:
哦 明白了 按你的方法改进下  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比如印板铜箔堆锡,加宽印板铜箔,增大焊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