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编程仿真中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6-04-21):
加入一个定时器的常闭触点后,所有定时器无法计时。
去掉这个常闭触点后,定时器有正常计时了
这是怎么回事?(必须加上那个常闭触点才能实现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入一个定时器的常闭触点后,所有定时器无法计时。
去掉这个常闭触点后,定时器有正常计时了
这是怎么回事?(必须加上那个常闭触点才能实现功能)
请贴出你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贴了,就是加上T40的常闭触点后所有定时器就无法计时了(这是编的电梯系统,T40是用于自动关门)

网友B:
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T40的常闭触点,还有你这是有模拟器仿真的吧。200的模拟器是民间高手开发的,有问题也属正常。再说了现在电梯都是板卡控制了,很少再用PLC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