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按钮控制和触摸屏控制双控制系统该怎么做呢?需要互锁吗?按钮控制的时候触摸屏不能控制,还是可以同时控制?
请各位大师说说自己的做法,谢谢

网友A:
可以同时控制。

楼主:
顺便求一个mcgs画的二档位开关图,和设置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手自动切换开关需要放入触摸屏吗?
还是只要开关控制手自动就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个人喜爱,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网友B:
根据自己的要求来  怎么做都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